ms7283,联想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1-06):
联想方板,AM2架构,时亮时不亮,可以点亮的时候,CPU供电为1.3V,不能亮的时候,CPU供电为1.1V,在两种状态下主供电芯片6566会得到两种不同的VID组合,正常为01010,不正常时为01001,根据6566PDF里边的定义,这两种状态下产生的电压是完全正常的,排除6566损坏的可能,
经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点亮的时候,连续点几次复位排针,就可以得到正常的VID组合与正常的CPU供电电压,多次试验结论相同,
CPU座空焊?打阻值VID组合分别为420.258.420.420.420,查电路,有四根接排阻,一根单独接一个电阻,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你具体想说什么呢?

网友(点评):
时亮时不亮,与根据问题作出的初步判断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大佬

网友:
CPU也应在考虑范围之内,AMD的CPU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类似故障我曾经当CPU座空焊处理过一次,更换CPU座没有解决,想问问大家的是,这种故障好多网友说是桥 空焊引起,但CPU发出两组不同的VID组合想不明白前提条件里碍着桥什么事儿、?
当然很多故障需要靠经验来解决,有些经验也都是说不出道理的,我只是希望有过类似经验的给点提点而已,

网友(点评):
你测得太精准了,没有那个必要的,修板子不用锱铢必较的,那样太累

网友:
刮刮CPU座 试试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A:
CPU工作时,电压就自动正常了,故障点不是这个CPU电压值,定在不跑码。
建议加焊桥吧

网友(点评):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一直以为CPU发出VID组合就可以算作是已经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工作时,电压就自动正常了,故障点不是这个CPU电压值,定在不跑码。
建议加焊桥吧

动不动就搞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