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主板温度跳变,电压跳变

楼主(2012-01-06):
有没有同学碰到上面的情况了,进入BIOS Setup后看到如上画面,BIOS用官网程序自动更新过,更换过I/O和南桥,问题已依旧,唯一有进步的就是我CMOS放电后,电压和温度出现跳变,时而正确时而为0,求解!谢谢!

你是啥问题都没说,就告诉我们温度与电压的关系做什么呢?没故障现象,叫我们帮你猜?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重点查CMOS电路

网友:
我发现天天修电脑  除了那些通病 真正遇到相同问题的不多  那么维修主要是依靠自己独立思考
你既然发现所有的电压和温度都不正常 就不要考虑温度检测出错 最大的可能是IO【IO你换了】 和IO发出的参考电压的外接电路
至于去动南桥就不明白了 南桥和温度相关的就是过热关机保护 BIOS里显示的电压和温度和他无关啊

网友:
刷BIOS或换IO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为什么要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