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灯管后 灯管嗡嗡作响!

楼主(2012-01-06):
遇见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显示器原来是开机一下就黑屏。确定灯管问题。更换灯管后灯管一直震动有嗡嗡想的震动声,用手触摸可以确定是灯管在震动,开始以为灯管没换号,用新买的灯条(直接焊接好的灯管)测试(以前测试是使用都正常)。还是一直响,随后换通用高压板点亮我换过灯管的屏,没有任何异响。接到我测试用的灯条上也都正常。遂怀疑可能高压电源一体板是不是有问题?但是目前工作状态一切正常。只是有灯管的震动声响。虽然说很轻微。想知道这种修法从哪里入手?

补充内容 (2012-1-7 13:59):
加上了小圈圈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19以上的灯管,一定要加减震垫,还可以防止放电打火

网友:
不是灯管响吧,是高压包响吧!灯管没焊好!

网友(点评):
用手摸的出来,是灯管在震动,用手指压着灯管就不响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小皮套掉了

网友(点评):
小皮套是灯管上的透明小圈圈么?

网友:
遇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里面那套着灯管的皮套子掉了

网友(点评):
新换的灯管,没有安装原来灯管上的透明的圈圈!

网友:
2个灯管的挨在一起了  我也碰见过 用小皮套 隔开 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灯管上的小透明的圈圈?

网友:
检查灯管皮套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点评):
上面写清楚了,更换通用高压板,没什么问题!

网友:
单接灯管看响不响。。。

网友:
灯管不行漏气

网友:
要安装原来灯管上的透明的圈圈,因为灯管长了以后可能会震动,所以会响

网友(点评):
安装上了,基本上已经没声音了

网友:
你没加防震皮套吧,不加的话就会响。

网友:
用热熔胶 把灯管固定一下就把问题解决了  就用一点热熔胶就行 点个三两个点 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办法好 以后不用买套套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两个灯管挨上了,隔开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两个灯管距离太近了 用东西隔开就好

网友:
遇到过啊,一般亮度调节到100就没有了,只是亮度太亮了。

网友:
弄好灯管,,打点硅胶就行了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次   但是没有解决    这次发现了问题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