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4S

楼主(2012-01-06):
昨天接到一个S264S笔记本,客户说是原先频繁自动掉电,就没有管,越来越严重,最后直接开机不亮。电流到0.77我打开一看,散热都好着呢。风扇干净,硅胶也有。最后想起了台式机精英主板出现这种情况是底座虚汗了。拆除主板之后,用手压底座电流还是上不去。最后使出很大很大的力气压了电流到1.0左右。用360BGA机器温度调到275做了底座。装起来测试正常。试了五六个小时没问题。200元到手了

网友:
很大力压的话 板子不会变形吗 这个就不好确定是不是座子了吧 不过楼主干了能好 说明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