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1a开机分两个屏

楼主(2012-01-06):
客户今天拿了一台天逸f31a能开机显示分两个屏,肯定是显卡问题了,马上起BGA机重做。做好上机测试,一开机能显示正常可是没有背光!测试高压条没问题,灯管没问题,屏线也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了,没修之前是有背光的呀!头晕了,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有没有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肯定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高压条没问题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你先测测别的 比如换个能亮的屏   换个屏线  是在不行 继续干显卡

网友:
楼主呀高压条上面  亮度信号 开机信号 12V 地   检测过没有?

网友:
为什么不把主板烘烤后在BGA呢?

网友:
这样直接BGA很大可能吧主板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