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待机有3V5V吗?

楼主(2012-01-06):
一台E520,不加电,开机键有3V电压,但是待机没有3V5V,这款机器待机有3V5V 吗?
联想

网友:
有图纸吗 图纸上有上电时序 可以参考 一般联想的机子都有3/5V待机的

网友:
看 芯片吧 一般都是有3 5 的

网友:
应该有的吧

网友:
得看,电路,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