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A 点亮正常

楼主(2012-01-06):
为什么诊断卡 插在主板上 有的时候 显示2A 就能点亮呢 有的正常 我的两位的
主板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能完全靠卡子了 很多都不准

网友:
跑2A就不跑了吗?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的机子是跑2A就亮了的。前几天就遇到一个。七彩虹的板子。型号忘了,上的3600+CPU。
跑卡只是一个参考,没有绝对的。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有的是换个槽就好了

网友:
跑2A本来就应该亮了啊, 哪里不正常么 ?我也是用的两位诊断卡, 几乎机器一跑2A必亮,不亮就去看显卡了,

网友:
BIOS不一样,跑码就不一样,另2A是亮机代码,亮机完全正常。。。。。。。不亮却不正常了。。。。

网友:
去 买个四位的诊断卡用,好一点

网友:
很正常,我这边用的也是一样,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

网友(2012-05-07):
能点亮就是正常,不这才是有问题,建议使用4位以上的卡好一点吧!

网友(2014-01-09):
有些只跑到2A或2B

网友:
呵呵 是不是你的卡的问题啊

网友(2014-04-05):
我现在有个板子也是跑2A。我去试试能不能点亮。

网友:
我刚试了一下跑2A的板,能正常点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