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问题

楼主(2012-01-06):
一台15的液晶 开机3分钟 没问题 之后就指示灯开始闪烁  拆机测电源电压也不稳定   总是5
v 3 v的跳变  求 这类电源怎么修

网友:
换个电压IC看看,还不行换光耦和431

网友:
有没有什么电容有问题,或者有空焊点现象

网友:
换个431试一下

网友:
你把电源IC旁边的小电容换下,好像是22UF25V的,你成他换成47UF50V的!

网友:
是的,换换次级的电容

网友:
解决了  是光耦 反馈电路上的一个小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