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制耳机借口没声音

楼主(2012-01-06):
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判断前制面板那里坏了

网友:
真想要测量,要前板拆下,先量下哪些线有没有断的,没有看电路板上有没断线的,若都没有,就可以断定是板坏了,当然软件要设置正确,不正确是不会响的。。。。

网友:
    楼主机箱后面的的音频输出接口上接着耳机或者音箱了吗?

   还有,很多Realtek声卡芯片附带的软件有个选项是:

“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如果误把这个选择上,那前置耳机接口就是没有声音。

    这样的毛病我遇到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