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驱动板花屏!

楼主(2012-01-06):
客人一台惠科988A 19寸显示器,驱动板坏使用鼎科GM2621通用板,也用通用的屏线!确定跳线电压都正确之后开机.但是花屏,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小弟刚学习修液晶.虚心请教20P LVDS的屏线一样可以直接插30P的驱动板吗?

网友(点评):
19的是空中间,跳两头,试试

网友:
一般可能是程序掉啦,建议你还是换个板吧
又不贵

网友:
2621跳线没跳对吧

网友:
屏线换换看代换驱动板  还不好的话看一下屏

网友:
看下2621代用板的跳线 检查下屏线

网友:
好像程序掉了

网友:
好像是驱动的事吧!这个板子驱动很容易出问题,你要是有编程器可以刷下!

网友:
跳线是看屏的分辨率决定

网友:
程序不对(跳线不对)

网友:
好像是程序不对

网友:
程序不对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这个是驱动程序的问题不是屏线!

网友:
再刷一遍驱动如果不行就换屏线吧  就换鼎科GM2621通用板的屏线  屛线也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这个在重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