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965集显进水不跑U

楼主(2012-01-06):
hpv3000,965集显进水不跑U,CPU复位有了,ADS没信号,帧信号有了,北桥和CPU附近见受潮,但内存槽背面有明显受潮,求思路!!!
cpu

网友:
说错了,是北桥和CPU附近没受潮

网友:
先仔细检测有没有锈断的地方。然后大火力烤主板进水的位置。

网友:
进水主板不好修 先烘干主板在换掉发霉件

网友:
那些之前都做了,现在是CPU假负载阻值OK,内存阻值卡也OK,不过我还是加了北桥,不过现在还是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