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1-06):
Q35在这个电图当中起什么作用啊,D极是5VDIMM,G极驱动5V_DRV,就连S极也是VCC5V...跟我以往所了解的MOS管用法太不一样了,
那按我原来的理解应当就是Q35和5VDIMM的后级电路形成回路,并在5V_DRV的控制下通断时间借以稳定5VDIMM的平稳输出,只是只是问题在于Q35的S极并不是接地的它根本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啊:再说了,若Q35万一被击穿了,那这几个5V那就交汇在一起了,实有不明啊<本人非电子专业的,资料非常有限查找也非常不便,不搞明白吧放心理老不舒服了,呵呵,有明白的帮忙说明说明,回馈10分!先行谢过~

第一张图截自于第二张图,更完整的图纸来源本坛MS-7298 VER:1.0)

附:
5VDIMM的去向以及相关的两个常见作用的场管

网友A:
如果上图中Q35的S极是接地的那就没此一问了,不明白点就在此处!

补充内容 (2012-3-28 22:11):
没理解错的吧,那个Q35是个PNP型的管子,S极高电平当G极低电平时电流会从S极流向D极,为5VDIMM增加电流

网友B:
这样的场管都是作开关用的,所以没压降,但我不明白的是怎么是VCC5_SB转为VCC5V,这样的电流会够用吗?

网友(点评):
作用就 是电压转换吗。

网友:
它开也是5V关也是5V,没有压降就应没有电流产生啊,那有它无它岂不一样???不明白

区别可就打了去了,VCC5_SB装换成VCC5 作用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
佩服呀 都是高手小弟还得学习学习

网友:
双路供电。去了解下吧

非常感谢,再次感谢~

网友:
既然你邀请我参与我就随便说下吧,饼哥说得没错,典型的双路供电,DUAL即双路供电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待机S3或S5状态时由VSB转换得到,当开机进入S0状态时由+3V转换得到,这是必须的,因为上电了.._VSB的电流小,所以由+..V转换得到

视野又开阔了很多,谢谢啊
明白了

网友A(2012-03-24):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图中Q35的S极是接地的那就没此一问了,不明白点就在此处!

Q35应当是一个PNP型的管子,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5应当是一个PNP型的管子,哈哈哈哈

不对还是NPN型

网友(2014-04-09):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场管都是作开关用的,所以没压降,但我不明白的是怎么是VCC5_SB转为VCC5V,这样的电流会够用吗?

电路?大功率负载肯定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