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延缓写入失败 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1-06):
u盘拷资料时总出现 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 Windows无法为G\文件保存所有数据.数据已经丢失.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您的计算机硬件或网络连接的失败而造成的.请尝试把这份文件保存到别处. 哪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硬盘出问题了。先换一根硬盘数据线再说!

网友:
是从电脑往U盘拷吧?多数是U盘存储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你换个电脑啊。。看看是U盘问题吧。。。。还没看到电脑会这样。。。大多是U盘的原因。。。

网友:
U盘子去货。。。

网友:
是不是应该先确认U盘问题还是电脑问题,再去处理。基本上应该是U盘问题把,找个U盘修复软件处理下。

网友:
谢谢大虾们支招
还有就是考个歌曲和小容量的东西可以  要是拷系统镜像和大点的资料就不可以

网友:
u盘的问题楼主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
数据丢了 磁盘挂了 请顺便吧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扩容盘:实际容量小很多。 需要拆开看看主控芯片是哪个厂商,然后找主控烧录程式 烧录一下就好了。容量不大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2016-04-20):
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A:
这种问题大多数U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大多数U盘问题

没想到12年的帖子现在你还回复 专业入行快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