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9b问题

楼主(2012-01-06):
INTER原装主板开机从01----9b停开不了机器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01跳到9b

网友:
什么主板,各组信号是否正常都没有描述,怎么回答?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说详细点……

网友:
找个bios刷上有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