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开机一黑一亮,10分钟后正常!

楼主(2012-01-06):
04年买一台17英寸正文屏飞利浦的显示器!最近天冷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开机的时候,显示屏器一黑一亮!不断重复着!按扭那灯也是!过了10几分钟过正常恢复正常!刚刚恢复正常的时候有哧....哧....哧...的声音!过段时间后正常!我拆开看到电源板有5个电容鼓起来!但还没爆!那个很大的电容外表完好!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朋友们帮忙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
电容鼓起来了,就有问题了,换了看正常否

网友:
电源的供电,,12.,,,,,,,,,,5V供电全换了

网友:
你自己都看出来了,还问什么呀,把看到的电容全换掉,不管鼓不鼓,这样还能用长一点时间。。。。。。。。。

网友:
明显电源板供电问题,电压低了当然起不来,电容鼓包是罪常见的,替换了就好,最好全部替换,除了那个最大的。

网友:
先换电容再说~~~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啊

网友:
呵,看到电容鼓起来了还不换~你可真是节约啊~~~

网友:
电容鼓的,直接换掉,测是否正常,正常就OK,不正常再看其他问题

网友:
电容鼓起来了,就有问题了,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全版电容 都换掉,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