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喜品牌机精英的板子,775针,1代内存,不能引导光驱和硬盘

楼主(2012-01-06):
一块七喜品牌精英的板子,775针,上1代内存,能进BIOS,也能设置保存,就是不能引导IDE光驱和硬盘。这块板子原来不能过内存,开机报警,后来检查发现靠近北桥的一个贴片电感被碰掉了,于是更换了这个贴片电感。开机,能过内存了,检测卡跑码,C1,C3,直接到26,然后光标一直闪,设置了第一启动光驱,不能引导,又设置硬盘,不能引导,把硬盘摘下,直接挂光驱,还是不能引导,按压北桥、南桥无果,测试各项供电数值,都正常,实际上就是不出现引导的画面,在BIOS能发现光驱和硬盘,就是不能引导,真是头疼了,这机子是家用,虽型号老,但板子还挺新

网友:
换个CPU,内存,刷下Bioss,试试

网友:
拿去专门维修的地方修啊 要是人人都想你这样 那维修就完了

网友:
之前碰到 不能进PE,也不能进系统的,后来更换CPU解决问题

网友:
xiou哈南桥

网友:
这个还不好说,只能先刷下BIOS试下,不行加焊桥,再不行就报废吧。。。。。。。。。。

网友:
谢谢大家啊,换了cpu仍然一样,仍在郁闷中

网友:
bios可惜不会刷啊

网友(2012-12-03):
IDE换过没有啊

网友:
IDE线 换一条吧  上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