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320G 硬盘 认不到LBA参数

楼主(2012-01-06):
RT,这种情况是不是所谓的希捷固件门啊?要数据的话怎么弄啊?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家族,是否能转,都没有说,不是很清楚什么故障。
固件们盘,也是LBA容量为0

网友:
唉,客户催得紧,来不及我搞“科研”了,认盘,转,估计应该是固件门的情况。拿给别家搞了。

网友:
罗工,我想来实地学习,特别是学开盘。但学完之后自己就能搞了吗?需不需要有经验的师傅带啊?我怕自己没经验弄不好把客户的数据永久性丢失,可不象修板那样最多赔板,数据用什么价来估算啊。。。。

网友:
还有,弄一个超净化无尘工作台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