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945的板子,能做系统,就是不能引导系统,蓝屏

楼主(2012-01-06):
一块技嘉945的板子,能做系统,就是不能引导系统,蓝屏,显示0X0000007B(0XF8958528.0X00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什么版本的系统都试了,安装版也试了,硬盘也前后换了几块,做完系统能第一次能进系统,然后重启进不去,多次试也进不去

网友:
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把能换的硬件换一遍,当换到哪个硬件后就不会蓝屏了,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硬盘接口改过吗?BIOS恢复一下吧,换成WIN7试试,换其它系统。。

网友:
这一般是硬件有问题,重点是内存和硬盘。一个个替换试吧。。。。。。。。。。。。

网友:
按我的经验来说,把内存的金手指擦擦

网友:
换内存试试。。
还不行就还电源看看。。

网友:
你这个的蓝屏代码的意思是:
Windows在启动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 一般发生在更换主板后第一次启动时,主要是因为新主板和旧主板的IDE控制器使用了不同芯片组造成的. 有时也可能是病毒或硬盘损伤所引起的

网友:
初始化BIOS设置

网友:
嗯 嗯  感觉思路应该对

网友:
内存拔下来擦擦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面开启了sata,xp支持不太好,我就遇到过开sata蓝屏的。
在bios下面把sata改成ide模式试试?

网友:
一般内存的问题比较大,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
10楼的说的精确,最小化先试一试,用了这么多硬盘和内存不可能每一个都不行,还是把板子初始化一下,很简单即可实现

网友:
7a和7B都、蓝屏都要改一下BIOS接口为IDE

网友:
楼上很多回复都是有效果的。多试试,应该先软后硬

网友:
内存换了3根都是不管,我手头都是IDE硬盘,没有窜口的硬盘,BIOS断电重新恢复的,目前仍是不管,估计还得在硬件上,特别是硬盘上找原因了

网友(点评):
硬盘和内存都换过 你装纯净版试试 应该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装系统时不装驱动先,这样就好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