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22电源板无12V,5V只有1.3V,

楼主(2012-01-06):
联想2022电源板无12V,5V只有1.3V,电源IC用的是LD7575PS,查8Pin启动电压328V正常,但VCC 6Pin电压13--17--20V跳动,更换过LD7575PS,不行,也更换过开关管不行,TL431 R端只有0.6V,光耦817换过,帮障依旧。不知从何修了。瞬间都没有12V及5V。

网友:
换个7575试试 吧那个0.22的电阻换个试试  不敢肯定是哪里坏

网友:
稳压二极管软击穿 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换下电源IC旁边的22UF25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电源IC旁边的22UF25V电容!

这块板是10U的换了,没用。如果这个有问题,那么12V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