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解HP官网BIOS程序

楼主(2012-01-06):
  这个CQ45-325tx的板子,上家动过BIOS。不触发,电压正常,按开关EC无任何动作,怀疑BIOS有问题,论坛上找了两个刷了都一样,我找料板上仁宝代工联想的板子上的BIOS芯片,上到这个板子上,可以上电到0.4A。CPU供电正常产生,但是不跑码。所以我还是怀疑BIOS程序不对, 这个机型的版本太多了,

  在官网找到了这个型号对应的BIOS, 但是EXE文件, 求高手分解一下。论坛不支持EXE文件上传,所以还麻烦去一趟HP官网。谢谢了。

网友:
解压就行了呀,解压后的文件

cq45 325tx.rar

HP官方下载

网友A:
没有刷好, 同行杀过来了要机子。,,这种明知道BIOS有问题的,没来得修好,比较郁闷,不过谢谢你,还有非神,和大伙。

网友:
平时备些资料 有时就能及时用上

网友:
查bios的  ldo 线 和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好, 同行杀过来了要机子。,,这种明知道BIOS有问题的,没来得修好,比较郁闷,不过谢谢你,还有非 ...

你BIOS芯片换过没有。换一个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BIOS芯片换过没有。换一个试试看呢

换过了,怀疑编程器出问题了, 感觉都没有刷进去

网友:
我看象CQ系列。。。。。。IBM T系列的BIOS最好大家都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