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总跑D0-D3,循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1-06):
主板,处理器,电源是好的,显卡集成,1G DDR2 800内存,诊断卡代码,循环D0-D3,内存槽,内存金手指擦了到多次,不见效果。可以肯定是内存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部位。清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挡内存啊。上假负载看

网友:
什么芯片的主板,说明白点啊

网友:
不过内存 查一下内存旁边电压

网友:
电压,时钟,阻值都正常吗?像你这样说的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呢?

网友:
先看下内存供电正常吗,正常就涮BOIS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A:
才遇到个 AMD 5200的CPU出问题了 就跑 d0 d3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问题,先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频率有点儿高吧!换条667的试试

网友:
楼主什么芯片组的主板了

网友(2014-11-10):
什么时候的帖子哦。。。。。。。。。。。。。。。。。。

网友B:
有一块内存不稳定的板子,保证你们都没见过,循环内存代码,按压SB就过了,还亮机,一直都是,然后过了好大一会就变成按压北桥过内存,内存带换过,U,BIOS,SB,NB都 搞过。一样的,没有断线,组织卡没有异常。用的自己的电源,电压很正常,开始不进PE,加了SB,,现在有时候不过内存,顾客同意换板了,型号A77OL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块内存不稳定的板子,保证你们都没见过,循环内存代码,按压SB就过了,还亮机,一直都是,然后过了好大 ...

型号是A770L3

网友:
先把内存换一下,再说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都不说清楚  如何帮

网友:
测试一下内存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遇到个 AMD 5200的CPU出问题了 就跑 d0 d3

同意换u,碰到过

网友:
按老师教的方法查,要自己动脑筋。别人回答的也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