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 发个修复神舟优雅A550 T35不能正常开机帖

楼主(2012-01-06):
闲着无聊  发个修复神舟优雅A550 T35不能正常开机帖
故障机型:神舟  优雅系列 A550 T35
故障:偶尔能开机
初步诊断:待机不良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 神舟优雅A550 本本  说 只能偶尔开机。冷开机后 就开不了了。
接到机器,移除电池  用可调电源看  待机0.011 触发上电,电流起跳正常   进系统  ,心想不是神手吧  一摸就好,关机再开 电流0.024不开机,感觉待机不正常 ,拆主板 !
拆开一看 版号 DAOQL8MB的  一开原来是广达代工 ,测3V 5V待机电感  电压正常,启动上电,再重启待机0.024  3V 5V待机电感不正常了,主板有很小的异响声,耳朵贴在主板上听   感觉是待机电路这一块有异响  ,,找了份  QL8_PV的图纸参考下

  待机芯片是RT8206B 的( TPS51427与ISL6237-RT8206B  是通用的) 俺图纸测,待机电流0.011时条件正常 无异响,待机0.024时输出驱动脚和  自举升压脚  不正常,首先就先搞了电感,换掉2个电感还是有异响,条件还是不正常,换上下管2组还是原故障,测量后级无短路现象,锁定待机芯片先搞起来!手里头没有RT8206的  就用ISL6237代换   芯片是QFN封装的    先移除原RT8206B  托净焊盘  给ISL6237 上锡  干上去,目测良好,擦干净@上电测 5V正常   3V没有,不是吧  ,再找一个芯片换上去(搞了好长时间  呵呵)处理干净后,通电后 待机电流  .0011无异响,触发上电   正常起跳!OK   多测试了几次   故障修复!

思路很好

网友(2012-05-06):
不错的说..

网友(2012-02-01):
琪维PC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来膜拜下~

网友:
他们3个通用吗,我感觉有时候不可以啊,他们的有一个脚电压不一样啊,那就是线性吧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是不是虚汗的问题呢?如果本身芯片有问题是不是会直接导致 开不起机呢???

网友(2012-05-20):
我想也是虚汗。。
对的哦
是呀,

网友(2012-01-07):
如果是我的话,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今天又学习啦一个现象,谢谢LZ

网友:
上次搞个进水的A550所有芯片和南桥全烧,神舟电路设计太不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是不是虚汗的问题呢?如果本身芯片有问题是不是会直接导致 开不起机呢???

有道理诶  下次我得注意虚汗问题

网友(点评):
是啊,必须先排除虚焊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啊,应该先加焊

网友:
知道 RT8206A 与什么芯片代换吗。

网友:
思路很好啊,呵呵

网友(2012-03-19):
学习了啊,刚刚用到

网友:
垃圾神州 设计不怎么样的额 上次修一个南桥都烧了

网友:
芯片本身不良    ???

网友(2012-04-18):
以后修机器先加焊再换芯片吧 节约时间和成本

网友:
呵呵,顶一个!是芯片不良吗?

网友:
芯片能通用,手上要是没有芯片可以替代,谢谢楼主

网友:
确实这样,学习了

网友:
首先你待机都不正常,你就应该去测待机芯片的工作的条件
这么简单的问题!再者偶尔能开机?说明说明问题?缺电压,芯片虚焊引起,或者芯片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神舟电脑,跟神一样的电脑,看了就烦

网友(2012-05-20):
听力好就是强啊,这么小的异响都被你发觉了,直接找到病源,手到病除

网友:
这两个芯片通用嘛?

网友:
-请问下什么是线性电压啊?

网友:
就是供电芯片吗

网友:
焊接不好,不会出待机的

网友:
对啊,知道那个。RT8206A用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RT8206B的芯片工作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比方说,主供电。VIN。下面是哪一个条件先,哪一个条件后的,主要有几个条件啊,可以说说吗?我看这芯片用得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