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1-06):
如图,R861、R862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限流吗。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限流。

网友:
作供电用的就是限流,开关或逻辑电路的就是上拉

网友:
上拉 电阻

网友:
作供电用的就是限流,开关或逻辑电路的就是上拉  +1

网友:
二楼讲的有道理

网友:
电阻作用就是降压限流。一般都用于上拉

网友:
限流,这颗电阻的阻值应该在100左右。

网友:
楼主说得对 学习了

网友:
二楼说得好啊,学习了,

网友:
我看作用就是限流的!!!!!!!!!

网友:
330欧姆  限流的哦

网友:
还有反馈用的电阻,阻值是1M请问,这个反馈用的阻值大小怎么理解?

网友:
楼上学的都很对

网友:
我怎么都在你后面。????

网友:
      这个  学习了... 二楼正解

网友:
从阻值330来看,像是供电的限流电阻。做为信号的上拉电阻的阻值比这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