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固件坏了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1-06):
希捷500G硬盘(SATA接口),送维修部看了,他们说是固件坏了。但硬盘挂机上在主板BOIS里根本找不到硬盘,过去我都认为找不到盘是硬盘电路问题,换板就可以解决。挂了这个盘以后,在主机自检阶段运行很慢(如显示参数的界面会停留很长时间才能过去)。请教高手,是不是固件坏了硬盘就找不到盘?固件到底存放哪里,是电路板上还是盘体里或电路板和盘体都有。

补充内容 (2012-1-9 09:41):
确实是固件坏了,把固件重新刷了就好了,硬盘也可以找到了。

网友:
这么有名的固件们硬盘,你都没有听过吗?
不认盘,有可能是板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是固件的问题,固件在盘片上的。

希捷11代
这次真知道看固件不在电路板上了

网友A:
电路板上八个脚的   在网上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借题问问,固件不是在板子上有一个flash的ic里面吗?比如说什么at29系列的。如果在盘片上,那这个flash装的什么?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题问问,固件不是在板子上有一个flash的ic里面吗?比如说什么at29系列的。如果在盘片上,那这个flash装 ...

您说的是BIOS芯片,里面是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八个脚的   在网上搜下就知道了

您说的是BIOS芯片,是个8脚的IC。不过,不是固件。

网友:
11带的盘 只要不摔着,一般都是固件坏了

网友:
不认盘,板的问题可能性大些,但是,很多时候也有固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换个驱动板看看,我遇到是驱动板烧坏过。罗工SAS很厉害的

网友:
上PC3000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PC3000 也没用啊.不认盘你测什么.你要先换板试到认盘啊

网友:
打了4008 878790希捷售后,她说这个盘是固件有问题,可以还盘,或送回工厂升级固件。希捷售后的联系是400 882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