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可以亮就是有个管子太烫了,修了等于白修,还有他周围的电感也很烫哦,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1-06):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板子(富士康的),CPU供电问题,插上四针电源,不开机不上电经过俺检查,管子坏了三个,直接换了可以点亮咯,马上拿给客户了,没过多久客户又拿来了,他说换了的有个管子很烫我看了一下确实很烫哦,烫手哦,怀疑管子上的ISL6614有问题,这下有没有那个芯片不晓得怎样换了,发个图给你们看看先就是用红色笔画的那个管子很汤,绿色那个就是ISL6614,不晓得怎么代换,请高手指点啊,现在可以点亮就是那个管子 太烫了,估计 用不了多久有会坏的,摄像头像素不好,还请见谅哈,帮帮忙啊。

网友:
换了再说,,,,还烫,,上下管都换

网友:
换了哦,还是老样子哦

网友:
证明电流过大,,,各组管的G极,,,看看有没有不同的,,,,

网友:
是下管发烫还是上管发烫,如果是上管发烫,下管不烫,查一下下管控制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流过大吧  是不是控制电压偏低

网友:
看反馈脚电压,还有管的相位!

网友:
我修过一块 华硕板子 也是cpu供电都出来了 就是有电流声,而起各组上下管都很烫,电感也很烫,怀疑是电感老化了 所以换了 没用,最后 直接把cpu电源IC3181换了 OK跑马~~

网友:
电源IC换了应该会好的!

网友A:
碰到CPU 供电MOS管 坏的 上下管整组换  不要光换坏的那一个

网友B:
把电容换了 漏电拉

网友(点评):
我也觉的电容漏电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用示波器打嘛,看一下,每一级管子的G波形,是不是全部都工作了,
再把一组管子换掉,再不行换芯片

网友:
是台式机的主板,如果是我就加个软的散热垫,就好啦~~

网友:
老大那个人家没有加的哈,再说了那个东西十分的汤哦。汤手就他有问题怎么加再说加了不能解决问题的,电流声还很大,你那个方法不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打嘛,看一下,每一级管子的G波形,是不是全部都工作了,
再把一组管子换掉,再不行换芯片

各管子电压正常哦我怀疑那个芯片ISL6614有问题不晓得怎么代换啊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换了 漏电拉

换了哦,没有解决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CPU 供电MOS管 坏的 上下管整组换  不要光换坏的那一个

嗯嗯我只换了上官的哦下关木有

网友:
试一下检查发热管子的BOOT脚接的二极管坏了吗,这个坏了也会发烫的哦

网友:
那个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对了就是那个6614的问题哦换了就好了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换容量相等,耐压值高一些的电容

网友:
电感烫那就说明有严重大电流!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大家都把故障情况讲清楚了。

网友D:
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6614是吧换了哦.板子还有其他故障哦.时亮时不亮.乱敲一下可以亮但不稳定.纠结了.

网友:
那可能是CPU座子还有问题    加汗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