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22寸液晶电视无论哪个台都有很多雪花

楼主(2012-01-06):
TCL22寸液晶电视无论哪个台都有很多雪花,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着正常,也没有噪音,就是那些雪花有点碍眼,电视买了不到半年,希望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信号强度不够   查查信号源

网友(点评):
是不是有限那个插头呢?分离器是不是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要一点一点把故障范围缩小,,如信号是射频信号还是AV信号,,,这个很重要,,这就可以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2012-02-13):
我主要修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没怎么接触过,能不能给我讲下,如何区分射频信号和AV信号

网友A(2012-01-08):
我主要修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没怎么接触过,能不能给我讲下,如何区分射频信号和AV信号呢?这是我外公家刚买的,我想过年回去帮他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修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没怎么接触过,能不能给我讲下,如何区分射频信号和AV信号呢?这是我外公家 ...

说简单点,射频就是TV呀,也就是现在的闭路电视,AV就是插放影碟机.这样做是区分故障的范围.如果AV正常,先查闭路信号有没有问题,看看闭路插头有没有松脱的现象.或者另抱一台电视到这个地方试一下,如果是闭路信号有问题就叫广播局的人来看看.如果是电视有问题重点检查高频头,包括在其输入回路.

网友(点评):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今年回去就搞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简单点,射频就是TV呀,也就是现在的闭路电视,AV就是插放影碟机.这样做是区分故障的范围.如果AV正常,先查 ...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今年回去就搞下,相信能让外公看一个清晰的春晚哈,谢谢了

网友C:
TCL的电视,用起来就是很多问题出现。

网友:
我修液晶修得多,液晶电视最近也有接触所以来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TCL的电视,用起来就是很多问题出现。

以前是高价低质的代名词
所以我买过konka的,changhong的,就是不买tcl的。

网友:
有高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