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掉电和充电,求助中

楼主(2012-01-06):
客户拿来说电池不能充电,我用可调电源进系统看,根本就没识别到电池,充电灯连续闪四下红再一蓝后停一下,就这样反复。准备拆机看,发现电池缺了一个角,估计是客户摔过电池摔坏,二话没说就发了快新的回来,装上机看,接上可调电源充电灯亮一下就熄了后就没反应,进到系统后还没等我刷新一下,咔嚓掉电,等我再开机就在LOGO掉电(我那个晕啊)后来又试几下,还没进到系统就掉电,没规律的。在论坛上看了下,这本本有掉电的通病,就是CPU供电有问题,于是把管理芯片吹了下,插电进到系统了,没掉电了好了,看下电池能识别到了,但是还是没充电现象,证明板子还是有问题

上新电池,pin9 SDA没电压,上旧电池就有了3.3V,但是上旧电池时电池接口处电压在2.5V慢慢的减少,接新电池时是11.89V没变化,小弟是个菜鸟,对电路方面不懂,更不要说是充电电路,究竟是旧电池坏了,或是发的新电池也有问题,还是说充电电路有问题,如果充电电路有问题,应该查哪几个信号,在线等,急啊,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9 12:22):
现在确定是电池坏了,换了电池好了之前的发的电池没问题,在系统里面不能充电的原因是因为DELL的用可调电源充不进电。不过掉电的问题又出现了,继续加热还是没解决问题,不晓得怎么修了,求助啊

网友A:
上电池,9,10脚应该是跟EC有个信息的交换,应该有电压,旧电池正常,我猜是新电池有问题

网友:
25和29脚,9脚没电压就查嘛,查它通到哪颗芯片,查芯片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池,9,10脚应该是跟EC有个信息的交换,应该有电压,旧电池正常,我猜是新电池有问题

上旧电池9、10脚有电压,但是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上新电池9脚又没电压,但是在系统里面检测到了电池,就是充不进点,难道旧电池和新电池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