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飞利浦 190EW9 故障

楼主(2012-01-06):
同行拿来的   听说开机几秒就灭了  (经验告诉我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一看高压板:INL837GN

翻了一下资料   9脚对地 可以解除保护
(烙铁伺候)

装上试了 还是不行!!! 郁闷  那就是灯管了   换灯管真麻烦 搞了好久 找了两组自己的新灯管换上OK了

这个就是之前的灯管  老化了 不存在漏电问题

换灯管之后  试了一个多小时 没问题

看来 飞利浦这些灯管不怎么样哦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5.0
这样也叫秒杀以后秒杀的不叫秒杀了,楼主严重误导我们,请以后用语正确,谢谢。反对楼主

网友:
这不能算秒杀 一坨锡下去搞定的才是秒杀
换灯管几秒换的?

网友:
学习学习

853850248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长安电脑-北海店 -2 分不多就别学人家灌水嘛 小小惩罚 下次不要.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灯管不好换

网友(点评):
他都是直接拆的一组的旧灯管 这个好换

网友:
不错哦   学习了

严谨灌水 写点无聊的都好 哈哈哈

长安电脑-北海店 -2 小小惩罚 不要再灌水了哦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9脚对地 可以解除保护  +
这个是在哪里的资料看到的啊???

网友:
一般飞利浦显示器都是灯管接触不好,重新焊接就好,不用换灯管

这个确实,断线的不少。我也是整个灯管架一起换的,省时省力。

网友:
飞利P。。。。不及 AOC 的屏。。。。

网友:
换灯管我很打怵的一件事情。我换过十几个吧都不是很快。

网友:
楼主,这也叫秒杀,换个灯管都得多长时间了

网友(点评):
别吹了 3分钟能拆下来都不错 对了 顺便问下楼主 带支架的灯管多少钱啊

网友:
灯管这种东西性能差别很大,很容易导致高压板做出一些反应。

网友:
碰到保护的 我一般都是用恒电源接自制的测灯管工具,先测下灯管点亮后的 电流是否稳定 及 亮度正常先的

网友:
现在的东西便宜了, 用料很差啊,8年前的优派用到现在也没有说灯管坏。现在的联想过保修就马上出问题。

网友:
这好象不属于秒杀系列吧。呵呵。。至少要半个小时。

网友:
什么都可以称为秒杀呀,,换灯管多麻烦呀,,

网友A:
楼主去的是高压保护,当然会黑啦,如果你·14脚对地,去灯管过流保护的话,就不会黑了,像这样的故障很常见,一般我都是换灯管的。

网友(点评):
14脚接地能解决问题吗?如果能还换灯管做什么?新手希望别见怪,请指点一二。

网友:
高压保护这种你去保护后用的久不?如果时间用不长的话就不需要这样做

网友:
最好还是哪坏换哪,以前有像你说的秒杀的,用你几天就板子烧了一个洞,结果只有换板了,维修不能懒的,老实点哪坏换哪吧。。。

网友:
还是不去 保护的好  怎么也多一层保障 是吧     有问题的地方 总要解决 才能高枕无忧 要不坏了还会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的是高压保护,当然会黑啦,如果你·14脚对地,去灯管过流保护的话,就不会黑了,像这样的故障很常见 ...

我不知道你们换要多少时间  至少我换这个灯管没到3分钟 就OK了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们换要多少时间 至少我换这个带支架的灯管没到1秒钟 就OK了 是秒杀,我没有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