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屏无背光。

楼主(2012-01-06):
有一款三星R467的笔记本。屏摔坏了,客户拿来的时候,把屏拆了。由于第一次安装LED屏,有点疑问,这个屏是不是就需要一根屏线。插上去没有背光。能进系统。在线等。

网友:
LED只有一根屏线啊!

网友:
LED ..这个麻烦了。。。。。先看供电。。。电路。。。保险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回复的人。问题解决了。是主板上的屏线让客户拽掉了。

网友:
要不是屏线断了,那就难搞了

网友:
呵呵 LED比较难搞 学习了

网友:
搞笑的回答!

网友:
LED屏是不是也有升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