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1212TX 开机黑屏,屏没一点亮光。

楼主(2012-01-06):
外接显示器可以点亮,我就找了一块新屏接上去还是黑屏,我测了高压条有12V电压,开机用示波器也测了屏接口也没信号供给,请问高手是独显出了问题吗?具体应该从哪里测量啊,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量下屏供电出来没

网友:
看看屏幕供电+3.3VLCDVDD 这个电压有没有上去。

网友:
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啊 去基地学习基本功啊!

网友:
屏线断了,接上就好

网友:
哦,那我试试屏线

网友:
你要线分清楚到底是暗屏。。。。。还是没有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