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大倒霉的一天!------------一点风枪加焊桥的心得!

楼主(2012-01-06):
       早上,来个客户,说机器开不下来,叫瞧瞧:拆了一看AM2,单桥,DDR2 1G---内存金手指被烧一块,拿掉内存开机跑D0-D3-50,老大说条和主板都坏了。但是着个板修的好和修不好的概率是一样的!修不好就给你换个板!客户说:好,留下修,明天来拿!
       于是乎老大拆了板,说加焊桥看看(我们都是风枪,土炮都没!)3分钟后,感叹一声--单桥就是容易爆啊!你昨天风枪温度调高了405度我没改,温度太高了!    我无语! 老大说人家的桥爆了得找个板卖它啊! 找了块--也是AMD的(以前是要压住桥才能开机的!)问我:我干还是你干?----一般他这样说都是他自己要干,我立即回答:你来!---------老大又小心翼翼去风枪那了。 过了几分钟----又来一声叹息! 我知道,坏了,不是又爆了吧? 看老大那样果然啊!
       下午继续,老大有不知道从拿翻出来个板(坏多少也得给找个板啊@_@~··)叫我装上机箱. 5分钟后开机,OK亮机了!唉,刚过滚动条,掉电了! 老大说换过U电容的,还掉电应该还是桥!- - -我小声嘀咕:  要是再爆咋办? 真怕怕!沉默2分钟,老大问:  你干还是我干?- - -我知道这时候应该我要说:我干!好,该我了!
       心里祷告一声:天灵灵,地灵灵,我的话最灵!! 开风枪,风量最大,温度415,先上BGA焊膏(10块的针筒装)在桥上部-----我只上一边(然后把板竖起来再背面加热)她会慢慢的灌下去从另一面出来滴!我的手很抖------不是冷也不是怕,而是风枪转的速度快啊(温度415啊!),好,焊膏从下面流出来了!
       把板放平上一元硬币,  离板高度6厘米继续抽筋,3分钟后3厘米继续。。。再慢转3圈---------桥下面波涛汹涌! 抬高到5厘米抽风样抖!-----白烟阵阵!---------------抖的更厉害了!2分钟后撤离风枪!去厕所下先,回来上灯座!全亮,OK!
       刚给CPU上散热膏,我傻了! 小声问老大:  你以前确定换过U电容,回答:我换的,换的好好滴!那这个呢?---没鼓包,但是不小心看不到裂缝!老大没声音! 他挠了下头,过了会,没看到?我赶紧去换了电容(没找到1500/6.3的,找个2200/6.3的换上)。 裸奔,上测试卡,跑码正常-----------心里松了口气!
       装机开了3小时无情况,刚好客户来了,350到手!
       走的是和听老大孩子他妈说:下午他出去修电子屏把套筒旋断了,加粉把里面的小弹簧丢了,她还在说。。。。我跑了! 再不跑完蛋!
       唉,倒霉的孩子。

哈哈,真好玩
不是一般意思。是特别有意思。真逗
你们真有意思

网友:
谁都有点儿背的一天。。。。搞桥用BGA好啊!土炮不好控制。。。

网友A:
就算没BGA 也不至于这样啊
怎么你们修点东西 感觉在打仗一样那 就不能买个 大风枪啊  抹点膏在背面吹 不是挺好么

网友:
没土炮,就1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没BGA 也不至于这样啊
怎么你们修点东西 感觉在打仗一样那 就不能买个 大风枪啊  抹点膏在背面吹 不是 ...

板背面有好多电容滴!!

网友:
就是 象吹头发那样的风枪
电容怕什么那  又吹不掉

网友:
晕啊,怎么设备比我的还差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来学习了

网友:
用风枪加焊它,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B:
不知所云  ... 应该是开心的一天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所云  ... 应该是开心的一天 哈哈

能回复我就很开心了,呵呵

网友:
回复 赚下载分  要下载个BIOS 哎... 与君共勉~

网友:
哎   可怜的孩子....

网友:
用手压能开机的这种单桥,加上焊膏轻轻绕几下就亮了。至于用多久那就是造化了,我手头一片939吹过差不多十次了,不敢卖客户,自己用来装系统搞显卡这类,目前还没死掉。别那么狠,哈哈,空焊也不是所有的点都空了。

网友:
装备比我的好   我的是小风枪

网友:
  不用BGA都能把桥给焊好 厉害

网友:
看了两遍才看明白。晕

网友:
唉,你老大真是霉到家了,哈哈

网友:
谁都有运气不好的一天

网友:
真是可爱的一对呀,不过你那价格还真可以的

网友:
我对楼主哪价格很有兴趣,前段时间用850风枪吹了张86的,现在还正常,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你们你老大手气背起来  连你技术好都没有  呵呵

网友:
板子以前没做过桥的话一般吹桥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做BGA比买BGA设备划算多了  就是不大敢用  太容易爆珠了  风枪做NF的芯片 爆珠的成功率那是相当的高

网友:
呵呵,那个用不用摄子动一下看看是否融化啊?

网友:
哎 ,我今天也塌了个北桥,好了2个南桥,还有块单桥NV的。都是风枪搞的!温度高就动快点一样的吹的我都是415度风速7!主要是背面先加热!灌焊膏! 塌的那个我板留下了,卖了个板给人家,着个等BGA又是180大洋到手!

网友:
修都开得起哪么高,我换都没开哪么高.你们真牛!

网友:
天冷风枪不行

网友:
简直了 好幽默   呵呵  不过还是得学习学习

网友:
单桥也能吹爆?刚广州学维修回来,在学习的时候有节课是讲BGA的,有个学员的板是单桥的,ATI的,老师说这么小的桥用风枪就可以了,那学员真的用风枪吹下来手工植珠上去然后又焊回去了,没见爆桥。

网友:
焊接的温度把握才是重点。

网友:
我焊桥都用自己做的土炮BGA焊台,上下温度最高只敢到240度,以前用热风枪焊接爆了还几次就不敢用的。

网友:
今天又焊个760GM-P33的AM南桥成功了,那个真小,就怕爆啊,还好,哈哈!

网友:
强人啊,风枪也能当BGA用,顶!!!

网友:
没办法啊,没神器只能这样搞!

网友:
设备精良点就会少出力

网友:
呵呵·~真有意思~支持一下~什么都是从小做起的嘛~~一点点的就会有返修台了~~这都使经验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