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没待机维修

楼主(2012-01-06):
客户送修  说的不开机 拿到手里接上电流表  果真....     最快的速度拆机  裸板
故障现象:无待机3V  5V
维修过程:
1.先查1631的工作条件   a.Pin22  V+16V               b.Pin21 VL5V                c. Pin23 -SHDN 3.3V                d.Pin9   Pin15 0V          e. Pin7 Pin28 1.02V    更换1631无果
2.先从Pin7 Pin28 ON3/ON5查起在点位图的辅助下发现在R866的两端发现异常 一端为3.3V  一端为1.02V    问题应该是在后级了
3.把3.3V电感除去  把Pin28挑起    接上电源  测量  待机5V出来了   应该是3V后级短路了
继续延续烧鸡大法    在3V电感的后级接上3V电压  烧起      南桥滚烫   很诧异  怎么会是南桥呢   对照点位图看下吧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了
4.上BGA把南桥摘了  把电感  把挑起的针脚焊回去  接上电源 嘿嘿  待机正常了
5.料板上摘个南桥  植株的时候发现0.76的锡珠没了   就用了0.6(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师兄们帮忙给说下)。 南桥换好 把东西归位 接电源 按下开机键  看着电流一路小跑 熟悉的IBM LOGO显示了   大概的组装下进系统测试没发现异常
一下午就研究这一个破机子   汗颜

网友:
强烈楼主下次增加图片

网友:
不错嘛,很清晰的思路

网友:
DBM南桥烧了是很正常滴.

网友:
还不错啊! 小子顶你一个!

网友:
应该先目测 有无明显烧焦、有无大电感短路 然后在开始量3V5V有没有正常 顺着逆向思维维修 简单明了了!此回答可供参考。好久没有来论坛 聊聊了 因为开店忙啊 可惜修本本少 搞成组装专家了 哎 真没劲!

网友:
高手啊  BGA都行职

网友:
楼主,无图无真相,下次要求上图
呵 呵

网友:
0.76也可以上0.6的珠啊。。。。

网友:
不错 又学到了

网友:
楼主强,0.6的用在ICH4上我还从来没试过

网友:
烧鸡大法,南桥热的话就一定有问题的嘛?

网友:
思路很好 希楼主以后曾加图片

网友:
没试过0.76的用0.6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