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很多色块,但无坏道,怎么办

楼主(2012-01-06):
RT,,st250GB 的。 MHDD扫描前面的 红色多。还慢,到后面是隔一段有一些绿色的(扫描速度比红色那里快,比正常的慢些),然后正常,再隔一段又一些绿色,间隔很有规律,这是什么问题。修复不了,erase也擦不掉,DM低格也不行。MHDDF4 那里修复也不行,。咋办、、、求助。

网友:
补充,能正常分区,速度还很快,还能存放文件,读取 啥的都行,但是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啊,没有一个X,。都是色块

网友(点评):
这两年,希捷用一年左右,就这个成色,保修还难,我感觉这种故障,我们是修不了,希捷不能再用了,还两年保

网友A:
这是物理损伤吧,寿命将尽,很难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物理损伤吧,寿命将尽,很难修的了

啊,这属于物理损伤啊,真悲剧啊,有点心疼的说,没有色块的地方还是很快的,哎,请问是怎么产生这原因的,如果不管他,一直用,是不是红色的率先变X。

网友:
希捷还算好的了。日立的更气死人。遇到了很多用日立的机器。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好容易出现零磁道损坏。

网友:
我刚才把0磁道给换成1了,用DM ,也不行,哎。

网友:
这样的盘只能小心用了,重要东东别放在这里面。。。。。

网友:
是啊。我09年花了400买得320G的移动硬盘。现在还是那么贵。

网友:
NHDD修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没有太大问题/修复一下就行了。如果用着也没问题的话那就不用管它了。反正也不影响

网友:
这种最好还是换了吧  就是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不过最后就让客户换新的呢,只要有红色的,就换。

网友:
还是换吧   省的因小失大

网友:
  色块  正版MHDD 能擦掉  光盘里的白扯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一试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绿色的真没办法

网友(2012-12-05):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绿色的真还没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