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微软之星980B屏幕改用 rtd2270l 程序,求程序

楼主(2012-01-06):
19寸微软之星980B屏幕改用 2025L 程序,求程序
先谢了
微软

网友:
是什么屏,,,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双八位的,分辨率一样,随便找个2025的刷上就行

网友:
刷程序要看屏的型號。

网友:
把屏型号发出来 也好帮你 或者找一个 19寸16:10 通用5键的程序刷上试试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