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烧了5个13009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楼主(2012-01-06):
     一个长城BTX-400SEL-P4电源,送来时紫线绿线电压正常,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拆机检查,大电容有一个鼓包,大电容分压100k电阻有一个阻值明显偏大,5A保险丝烧断,两只主开关管J13009击穿短路,开关管周边比较粗的查了一遍没有问题。上述元件更换后,可正常开机,电压一切正常。用一块料板将电源开机,又在12V一路挂了25W的水泥电阻负载测试近一小时没有问题,断电后去吃中午饭,吃完回来将电源装入机箱,按开机键无反应,当时一愣,以为机箱开关或跳线有问题,正想呢,闷闷的“啪”一声,知道出问题了,断电。

      又拆开了,两只13009中的上管又穿了,下管没事。开始仔细的查。互感滤波器,应该没问题,桥,量是正常对称的,大电容,正常,且上电测电压一个144V一个145V,很正常。开关管B极接的两只39欧和1欧电阻,没问题,加速电容(50V47uF)不鼓包,CE间并联电阻没有问题,两只开关管相同位置阻值均对称。开关变压器初级反峰吸收电阻电容没有问题。推动管在线测各极间阻值 正常,推动管周边电阻电容二极管均正常,且推动管各对称位置阻值均对称。

   由于上次修好后运行近一小时没问题,各电压都正常,反馈部分没查。想再次上电用示波器测一下开关管B极波形看有无发现。将坏掉的13009换上后,上电,待机正常,短接绿线黑线,开机,风扇正常转。松开绿线黑线,准备接示波器,这时看到红光一闪(没有声音),心里一凉,断电一测,两只13009全穿了,保险也烧了。

    加上开始坏的两只13009,一共烧5个了,要命的是,再也不敢换上新的通电了,烧不起了。求助有经验的大哥们,下一步该从何处入手维修?   (注意一个细节两次烧管都是在主电源未工作时烧的,第一次是按开机键无反应后几秒,第二次是断开绿线黑线后不久)

--------------------------------
上文中加速电容的容值50V47uF可能打错了。值应该是1-4.7uF

补充内容 (2012-2-8 20:15):
=======================
此电源已修好,见19楼

网友:
你没接灯泡?接灯泡通电半小时以上,应该高压侧还有其他元件软击穿的

网友(点评):
能否像楼下那样给出具体哪个位置的元件?

网友:
重点测试初级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我查的还不细吗,漏掉了什么?

网友A:
是的,那个电解失容引起的。直接将那个电容换新的(1~4.7uF/50V)4.7uF/50V。再有,通电时,在输入端串接60~100W灯泡作为保护笔记安全一些的。

网友:
感谢提供思路。也曾怀疑过这个电容,因为它直接参与开关管的导通与判断。只不过检查时这个天蓝色的电容外观比较新,且一点也不鼓包,就没换,想测完波形再说。  这两天有事,周一一定把这两个电容换掉,并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点评):
汗,我看到你主贴里说到了加速电容,以为你换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那个电解失容引起的。直接将那个电容换新的(1~4.7uF/50V)4.7uF/50V。再有,通电时,在输入端串接60 ...

以前都不用灯泡,可能是运气比较好。 但现在吃亏了,这就去买个100W的串上。

网友:
学习下!!!

肉卷子 -2 严禁灌水

网友B:
路过学习了并关注后续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了并关注后续结果

这两天太忙没空整电源,倒出时间就换开关管基极电容并上传结果。

网友C:
查下上管EC间并联的二极管,检查B相连的二极管 电容和3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上管EC间并联的二极管,检查B相连的二极管 电容和3个电阻。

你说的这些都查了。重点查这些呢。可在线查的结果是无异常,阻值很正常,且两路对称。

网友:
加速电容必须代换,此电容容量小,即使不鼓包,也未必是好的。

网友:
B极电容换了 不要老盯着13009 查推动管 和494   8  11脚的电压 换494  和5  6脚元件  。

网友C:
两个一起烧,那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啊。先不上13009,看下两个管子基极的波形是不是有重叠的。正常是交替导通,波形的时间差是互补的,不能同时导通。估计494的驱动有问题。导致两个管子同时导通,才烧的,之前两个管子烧一个是因为坏的管子的承受力比下管低,才先烧的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一起烧,那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啊。先不上13009,看下两个管子基极的波形是不是有重叠的。正常是交替导通, ...

正在整这个电源呢。行,照这个方法试一下。

网友:
还有两个管子EC间的脉冲释放用的二极管也要查。看是不是不能及时释放脉冲,变压器饱和烧管子也可能啊。

网友D(2012-02-08):
这个电源目前烧机两个白天没有问题,好像修好了。
只是搞不明白一个问题,13009基极连的1欧的电阻,我在线量明明是好的,我确定的,短路状态,表直响。量了反复十几遍了。可我把一大堆件焊下来再量,不知道怎么的,有一只电阻的阻值就变成200了,还是个整数,晕。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不成真是它坏的原因。
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的表是不是太垃圾了 我的表在线用电阻档测试电阻 二极管档测试二极管 三极管 不敢说百分百 百分90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目前烧机两个白天没有问题,好像修好了。
只是搞不明白一个问题,13009基极连的1欧的电阻,我在线 ...

我试过7500的8脚电压不正常(1V不到),相连电阻3。3K看上去没什么,在路测阻值相近,还加焊了一下。于是查C1815,查不出问题,后来才把电阻焊下一测,变成12K了,换了一只旧的3。3K就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7500的8脚电压不正常(1V不到),相连电阻3。3K看上去没什么,在路测阻值相近,还加焊了一下。于是 ...

电阻变质后阻值一般是变大的,在线测都会看到阻值变大的。怎么会取下来测才看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