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更改了一个开机排钱,做一下笔记

楼主(2012-01-06):
联想品牌机箱,更换了一块主板,发现品牌机箱的开机排针是一整块的,分成四组经测试发现,蓝白为电源灯,红白为硬盘灯,蓝线为重启,白黑为开机。

看看

网友:
联想的板子有的上面标了有哪里是开关 重启,有的没有标,那就得用表量,我都 是这么干的,品牌机很麻烦啊~~为什么不搞个和兼容机一样的呢

网友:
我都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
  这个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很简单

网友:
对颜色没什么用的,一样的牌子,换个机型号线的颜色都可能不同。。。。。

网友:
其实我还是喜欢要一排的,插起来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一般找个开机键就完事

网友(2012-02-12):
很简单的,挑出来重新插一下就行了。

网友:
哈,我用螺丝刀挑出开机接口,其它慢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