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彩虹9400GT显卡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2-01-06):
本人是第一次维修显卡,发一个维修过程。一个七彩虹9400GT的显卡,故障是黑屏,诊断卡显示“b8"(我不知道b8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和主板有关,我的主板是映泰P31B-A7)。观察显卡发现有两个电容掉落,如图C718和C570,换了两个笔记本主板上的电容再试机,可以跑码了,显示器有些反应,背光微亮,说明场行信号有了,不过还是没有图像。测显卡VGA接口的三基色对地电阻,发现其中一个只有5欧姆,正常应该78欧姆,然后跑线路,拆了到GPU途中相关的一个双二极管,一个电容,两个电阻,电阻还是5欧姆,最后把耦合线圈拆了,阻值无穷大,说明是GPU的问题了,再用一个DVI转接VGA的插座用DVI接口开机,发现一切正常,看来只是GPU的VGA部分电路有故障,再换GPU没条件,也没有太大必要,以后就用DVI接口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VGA接口问题,追到GPU,最后还是用DVI接口了事。

网友:
VGA接口的三基色对地电阻是怎么测的?

网友:
谢谢了啊。向你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一下  显卡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呵呵,做主芯片可以做好的哦

网友(点评):
換主芯片才有用, 做沒有用的...

网友:
下次看到表面没有故障的话直接上焊台吧/一般都台焊好的

网友:
路过,学学,还没修过显卡呢

网友:
dac电路,这个麻烦

网友A:
显卡的GPU空焊,显卡的通病,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我怀疑LZ这张显卡肯定没撞过因为没有C718所以显卡才点不亮的。。

网友:
GPU 问题重新加焊G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GPU空焊,显卡的通病,发热量太大了!

如果GPU空焊,阻值是不是应该变大,这个情况是变小

网友:
空焊会导致VGA其中有一路对地阻值到5欧姆,不解。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加焊一下芯片又正常了

网友:
感觉是U局部虚焊  加焊应该可以   局部坏很少

网友:
哎,我的X550,8600GT,9400GT.HD3850,有的花屏(竖线花,不是满块花),有的不亮,全部都拿来重做BGA,   哎,,,没有一张是修好的,现在只有压箱底先。等以后有技术了再拿出了办办。。。

网友:
短路不是空焊要換GPU

网友:
VGA接口的三基色对地电阻正常应该是多少? 谢谢

网友:
以后可以先试一下DVI,这样会快些

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卡。有微弱光栅。但没图像。用DVI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二口选一用方法可行

网友B:
这个不叫维修,叫碰运气,加焊下GPU,看看你的RP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叫维修,叫碰运气,加焊下GPU,看看你的RP怎么样!

阻值大可以试着加焊,可是这个是阻值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