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z995声音问题

楼主(2012-01-06):
这款机器声卡可以找得到,并可以装,但是基本上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一点沙哑声,我听说驱动问题导致声音没有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但是我从官网下了驱动情况依旧,问下大家你们碰到过这种问题吗?你们是如何解决的?我打算再试下装WIN7?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在问下大家,如果事硬件问题的话,机器可以认声卡并可以装驱动,是不是就可以基本排除不是声卡芯片而是功放芯片的问题了呢?
我现在的系统为XP

网友:
不能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很是失望啊,没有人给答复,解决不了睡不着啊!求大神给小弟讲解!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问题的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接耳麦也是一样吗,如过不一样就是功放坏了,

网友:
遇到过 声音沙哑的 。。。换驱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