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机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1-07):
今天接到一客户机器,有3V5V不触发,南桥的这个电压V5REF_SUS是不是也是待机电压,量这个电压只有0伏,由EC发出的S5-ON是不是该为高电平,而实际却只有0V,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
静态电流0。01,EC换过,可还是一样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不谁把它拉低了。

网友:
对地值都OK呀,是不是还有哪里漏了

网友:
如果你换过EC,断开Q140看S5-ON有没有电压,如没有,就是EC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量哪个地方能判断南桥坏了,除晶振外。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