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杂牌G41主板不过内存维修实例

楼主(2012-01-06):
主板型号:杂牌G41
故障现象:不过内存
故障分析:……
上电诊断卡档B0代码内存报警,
此板是3代内存,3代内存与2代内存有些不同,它新加了PG、和复位信号。
用内存打值卡排查一番后量到内存复位电压为0V,PG信号也为0V,在内存槽下面发现有2个小芝麻管,据经验PG信号一般用这些小东西产生,量了一下真的发现问题,见下图(参考的是技嘉的G41图纸
结论:坏件就是Q43,将此管更换后内存的DDR3_PWROK及内存的复位正常到1.5V,故障修复
经测试3代内存先有PG再有复位,这个复位需要上内存才能产生

网友:
3代内存还不是很了解,你这部分电路是PG的电路吧,也就是说修好了PG,复位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一直还没怎么注意三代内存的PG  与复位  只知道  三代有复位

网友:
电路图还真多

网友:
大哥,把图纸发上来一下吧,G41是三代的内存吗?我的技嘉G41是二代内存。

网友A:
楼主,我可以问一个小问题吗,怎么看图纸的走向啊,此图大概是从右到左,望发批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可以问一个小问题吗,怎么看图纸的走向啊,此图大概是从右到左,望发批评.

图纸的走向要根据原理来看的,要知道电压或信号从哪里发出通向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可以问一个小问题吗,怎么看图纸的走向啊,此图大概是从右到左,望发批评.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的走向要根据原理来看的,要知道电压或信号从哪里发出通向哪里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头一次见到因为内存复位与pg不正常造成的故障呢,又多了个思路

网友:
三代 内存 上面有 PG 和复位信号 用两个 小的IC控制 碰到 不检内存的测完供电 也把这里测一下

网友(2012-02-15):
没遇到过 学习了 原来3带内存需要pg和复位 笔记本也是妈

网友:
看了还觉得分析得太到位了

网友:
先看PG再来复位

网友:
楼主非常历害得很

网友C(2012-04-10):
请问一下:看图Q43是NPN三极管,那它是低电压导通的吧,0.7V不是低电压吗?怎么就判断Q43坏了?是怎么判断Q43就坏了?

网友(2012-10-10):
学习了,才知道3代内存还有这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看图Q43是NPN三极管,那它是低电压导通的吧,0.7V不是低电压吗?怎么就判断Q43坏了?是怎么判断Q ...

NPN是B大于E0.7V,导通的。你恰恰说反了

网友:
-S4 _S5 Q43 VB级信号 是如何变化。开机,待机,休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