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240中将版主板检测过但无显示

楼主(2012-01-06):
手中有一片影驰中将 显卡 GT240 ,以前是花屏,偶尔可以开机,重新植株做过bga后不开机了,重做显存还是不开机,主板检测过,检测卡跑00,屏幕仍然无任何信号,跪求各位老大支招,怎么弄才好?重刷bios有用么?哪位老大又有这个bios呢?谢谢!!

网友:
GPU 做挂了吧

网友:
你不插显卡都能正常过! 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重植GPU,不亮,去弄显存干嘛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gpu 关了 你看看用检测工具 时时能不能再dos 检测到核心

网友:
这个只能用相关软件测了

网友:
进DOS下看来核芯与25芯片,能看到才能进行下步维修。

网友:
植球没植好

网友:
用什么软件呢?我有pci显卡,该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