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杰微jwc61s无CPU供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2-01-06):
主板型号:jwc61s
故障现象:无CPU供电
故障分析:CPU供电,PWM芯片ISL6566
1:量VCORE对地值正常,内存、VDDA电压正常,
2:量ISL6566的供电正常、37EN0V
3NVIDIA芯片组的时序是,当南桥收到电源或者IO发过来的PWROK后才发出VCORE_EN
传一张NV的时序图
4、转查PWROK信号,上电量电源灰线为0V,不正常!跑ATX的灰线线路如下
更换三极管VCORE正常了,故障修复……
结论:三级管开路导致后面的PWROK为低电平,南桥得不到PWROK就不会发出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不错,收藏了,这板快出来了

网友:
对我们菜鸟来说,思路更重要。

网友:
时序很重要。思路也很正要啊

网友(2012-02-27):
思路太重要了,学习

网友:
正想往台式机发展,看了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