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7592V2.0全板无时钟

楼主(2012-01-06):
主板型号:MS-7592 V2.0
故障现象:全板无时钟
故障分析:

此板上电复位灯长亮,查全板的供电正常、再量各设备的时钟全都没有
找到问题了,无时钟,查时钟芯片的3大工作条件
1、供电3.3V, 2、时钟EN信号 3、14.318M晶振起振
示波器点了一下发现时钟的3大条件全都正常,于是换个时钟芯片上去
但故障依旧,依然没有时钟,
翻开图纸细查了一遍,看到这个时钟各个供电部分模块有一行字写着 Close to chip  翻译成中文就是关闭芯片,也就是只要各模块有一组供电不正常时钟芯片都会不工作,上张测量图吧

量到VDD_48这一组供电异常,从线路图上来看这组供电应该是3.3,但这组供电为1.9V电压偏低了,拆掉C238、C236量测2个电容都没有短路,再量R278这颗2.2欧电阻的阻值变成了66欧,故障找到了,摘掉电阻取了根小铜丝直接把焊盘短接后故障修复

结论:时钟芯片的3大条件都正常要考虑时钟芯片的各模块供电是否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17 19:01):
Close to chip 是接近芯片的意思,并不是关闭芯片,我翻译错误了,谢谢王宏均及凤版的提醒,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呀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好贴,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谢谢大大。
close to chip 是指這些元件儘可能靠近頻率產生芯片, 並不是關閉之意.

网友:
其实时钟的供电正常,要把所有的在时钟芯片附近的电容都测量一下,有一路不正常,则这路时钟就会不正常!

网友:
楼主真细心,此贴支持加精!

网友:
一个我们大家都不太注意的问题。看来下次我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
又收集到一个很好的实例,能系统学习过就是好

网友:
楼主这贴确实很好,让我们又重新学习了时钟电路

网友:
好贴,最经几个月都没有时钟案例。这一贴来的及时

网友:
时钟IC必须每个模块的供电都正常才能有正常的时钟信号输出的

网友:
厉害啊。还是有图纸的好啊。。

网友:
满足时钟的三个条件 原来还要每个模块供电正常才发送信号  学习了啦!

网友:
close to chip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接近芯片 或者是 靠近芯片,表示被标识的元件在芯片旁边

网友:
"看到这个时钟各个供电部分模块有一行字写着 Close to chip  翻译成中文就是关闭芯片,也就是只要各模块有一组供电不正常时钟芯片都会不工作,"

如果楼主不按照这个翻译的理解去维修,会不会走些弯路啊,哈哈~

网友(2012-04-03):
如果没有电路图的话有个经验:把板上的小电阻找出来,量它们的两端电压,一般上来说都是接近一样的...
另外有一组电压不正常就不工作应该是这个时钟芯片的特性决定的吧...

网友(2012-09-07):
佩服楼主的细心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