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修改CF280T或CF360T返修台的开机画面?软件如何升级

楼主(2012-01-06):
请问下如何修改CF280T或CF360T返修台的开机画面?软件如何升级?
我开机时进入属性里,看到有修改开机画面,浏览硬盘文件等选项。并且能看到机身70M可用空间,40M可用内存空间。但改开机画面需要把图片放到根目录。看里面的选项应该是可以插U盘的。因为有浏览硬盘/U盘的选项。但是不知道U盘口在哪?怎么插?或者怎么跟电脑连接来存放文件?有人拆过此机器么?

网友(2012-02-19):
已经修改成功!机器内部有个ppC平台有U盘和USB口还有lAN口

网友(2012-06-17):
还可以修改啊!最近我也想买一台360T,能修改就爽死了,到时候请教你哦!

网友(2014-10-31):
请问一下 您是怎么修改的  我用U盘升级固件也不变啊

网友:
好了 已经修改成功了

网友A(2017-04-06):
怎么下载原机固件或者 U盘固件在哪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下载原机固件或者 U盘固件在哪下载

bga应该是plc控制器控制的可以拆开机器看一下有没有U盘接口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