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1-06):
技嘉P31。诊断卡00。测得主板CPU供电为0.18V,测上管D极有12V供电,G极为0.28V,S极为0.18V,是控制极电压低拉低了S极电压,诊断卡复位灯隔三四秒就闪一下,电源IC为ISL6312。10脚供电5V,29脚供电12V,42脚供电12V,36脚EN信号2.45V,1~6脚46~48脚VID组合,37脚PG为1.1V VID4 1.17V   VID3 1.17V   VID2 0.04V   VID1 0.04V    VID0  1.17V   VID5   1.17V   VID6   3.35V   ,内存电压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 是电源IC坏了还是要查其它的地方。请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那就换VRM!

网友:
VCC,VID,EN都正常的情况下,只有换芯片一条路子可以走了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试试再说

网友:
先换了 ic;

网友:
先换掉  应该可靠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愁的就是没有这个芯片,不知道咋的能代换。

网友:
ISL6312和ISL6322应该可以互换吧.

网友:
找到问题没东西也很悲剧~

网友:
37脚PG已经出来了,VCORE还不出来,奇怪了

网友:
芯片已经买了,在路上了,等回来换上看看。

补充内容 (2012-1-11 07:01):
芯片还没到,我加焊了一下ISL6312。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