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12-01-07):
这两天发觉我的笔记本怎么一断电源线就关机了,插电源就可以开机.把电池拿下来看,电池灯只有一个亮.再装回去开机进到系统.看到正在充电.等充到10%了我就拔掉了电源线.再插回去又不充电了.就像是没装电源一样.再打开电源表发现电池是打XX的.然后百度里查了下,说是电池锁给锁了.于是就进BIOS恢复出厂.开机又可以充电了,可是拔掉电源又插上后又是不充电了.我电池不应该是坏的啊,没发现这情况之前正常可用2小时左右.看图

网友A:
先找个电池换上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先换电池试一下了。

网友:
换个电池确定下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对换个电池也不是麻烦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恩,,,换个电池试一下先.不行再看看充放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我也接手了几个这型号的,换电池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机子,楼主请注意,适配器接口的,检测脚,那个脚容易断线,2个月前修到过。可以研究研究

你说的是适配器中间的针吗???

网友B:
是适配器中间的那个检测脚,过孔断线了,在那个单独的小板上面,其实就是适配器接口那里的问题,接触不好了。

网友:
最好,换电池和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C: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应该是电池挂了,碰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D:
你可以把电池放完电然后放在箱里冻一夜,一定要把电池用塑料包好,最后充满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应该是电池挂了,碰到过很多次了

不好意思.我电池是好的.现在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电源插头的问题,反复插拔一两次就可以了,我电池还可以用两个多小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电池放完电然后放在箱里冻一夜,一定要把电池用塑料包好,最后充满电试试

现在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适配器中间的那个检测脚,过孔断线了,在那个单独的小板上面,其实就是适配器接口那里的问题,接触不好 ...

应该是这样.中间的针没断.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电池换上就知道了

我拍了一块回来也是这样.试了一下就马上给退了

网友:
检测脚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