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k431暗屏

楼主(2012-01-07):
灯管坏了,高压板也坏了,都换新也不亮,开关脚电压2v

网友:
ON信号2V是偏低了,不过能不能点亮高压板要看高压板的电路如何设计。不想修电路可以拿屏供电延时1S后产生

网友:
你换通用板试下/

网友:
2V偏低了  有可能电阻阻值变大 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吧

网友:
大哥 ,改个高压吧。。开启从 屏上飞 一个 绝对不暗。。。

网友:
谢谢我已改好

网友:
换原装高压板就行,开启就是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