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液晶显示器发蓝绿色!

楼主(2012-01-07):
我的联想液晶显示器是18.5寸宽屏的,最近电压不稳一次,墙壁开关跳闸了。然后来电后,显示颜色偏蓝 绿。红色不足。进入WINDOWS后,各种颜色都能显示,就是偏暗蓝和绿。调整3原色,RBG,都有变化。进入MENU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R设置100,G设置0,B设置70,情况稍好,但是颜色还是不正。
我的情况和这个帖子的类似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3967-1-1.html
请高手指点一下,估计是什么原因。是灯管还是驱动卡还是高压板的原因?
不知道联想液晶可以进入工厂模式吗?可以恢复一下吗?
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换驱动板肯定能解决问题?

我在小城市,本地的最好的一家维修液晶的,说不敢保证什么问题,不给拆,估计是怕拆了也修不好。连驱动板都没有。
没办法,自己来求助来了。

网友A:
量下三基色正常不,你的vga线有没问题,我感觉驱动板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先换根VGA线再说吧!

网友B:
你程序办VGA接口那有烧的元件,换下就好了!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机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换VGA线,试试 不行换版吧

网友:
会不会是D185WA,驱动板坏或屏坏

网友:
是这个型号。屏坏了就完蛋了,唉!
VGA线没问题的。
去联想售后,只插了电源线(VGA线没插),显示联想LOGO,就能看出颜色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三基色正常不,你的vga线有没问题,我感觉驱动板的可能比较大

去维修那里,简单看了一下,说不缺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办VGA接口那有烧的元件,换下就好了!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机器!

不连VGA线都能看出屏幕色彩不正,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连VGA线都能看出屏幕色彩不正,唉

啊,那好像就是屏的问题了,你查下屏电路吧!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 屏坏的肯能性大    先找个驱动板试一下  如果还是偏色  就找个屏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