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690G AM2 跑到cf停机维修经过

楼主(2012-01-07):
      接手一个映泰TA690G AM2的板子,客户反映不启动,主板上的指示灯亮的慢。上电观察,跑到f7,卡住,再稍等片刻跑到cf卡住,再稍等片刻自动停机。测内存电压正常,测cpu电压从开机至停机过程当中,电压是从1.2v一直慢慢上到1.9v时停机。
     初以为是cpu供电问题,因手头忙交予别人修理。板子送过来说修好了。我一测试毛病依旧。问对方说是换了南桥边上的稳压管eh11。测量eh11输出电压在2.5v,不正常,应该为3.3v。又换了一个1117代换,开机正常,说明eh11已坏。但1117过热,输出电压为3.06v,恐没有彻底找到病因,仔细观察,网卡芯片发热烫手。吹掉网卡芯片,1117电压上升到3.25v,不再烫手,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
上电前 应该先测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点评):
跑CF,围绕RTC电路找故障,网卡短路,导致待机电压不正常

网友:
网卡引发的血案

网友:
南桥上的稳压管怎么会导致CPU上的电压上升呢?没看明白

网友:
网卡是元凶!

网友:
那怎么测网卡短路

网友:
呵呵,通常情况下!要确定是否有芯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