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100实例分享

楼主(2012-01-07):
主板维修实例
50  E代风云845主板             开机无复位                 北桥供电0.27V换完管解决
51  BIOSTAR P4TGV-2            C1-01-02-07 循环           IO IT8712-A 换完解决
52  Ecs 845gv-m2               开机无CPU供电             换RT9248A无果 换RT9603(驱动芯片)解决
53  ecs l4s5m/dx+              无CPU供电                  无RT9602换RT9607解决
54  SOYO  AM2                  不通电(2块)                1117发烫 网卡短路(RTL8100C)
55  GA-M2VLE-RH                开机无复位                 北桥供电0.6V 换40T03GH管解决
56  super x6dhe-xg2服务器主板  不亮 测试卡不能插          测供电 北桥1.5V 内存1.8 都正常换ISL6612解决
57  BIOSTAR 945GC-M7 TE        不亮  FF                   网卡短
58  BIOSTAR U8688              不亮 有复位不跑码          IT 8705F  换完解决
59  asus p5s533-tvm/s          不亮有电流声               ADP3180坏 换完解决
60  BIOSTAR TF560              开机C3                     BIOS解决
61  ASUS P5S533-TVM/S          开机保护                   换CPU供电管3个 ADP3180解决
62  ASUS K8N4-E                不亮有电流声               换ADP3186解决
63  GA 845GV                   无复位 FF                  北桥供电问题 换完供电管解决
64  ASROCK 845主板             开机C1                 换内存供电管 直连4500 1脚到5脚解决
65  MS K9V                     开机跑到13不亮             换北桥 显卡边1000UF电容解决
66  GD-NG61-G                  集成可以 独立显卡不亮      显卡附近电容  PCI-E 到北桥一颗小电容解决
67  BIOSTAR I86PE-A7           在LOGO处死机               官网BIOS解决
68  ECS 761GX                  不亮 FF                    北桥供电管换完解决
69  BIOSTAR GEFORCE6100        FF 压桥跑码                加焊北桥解决
70  GA-8IE2004P                能亮 死在第一界面          刷F2版本的BIOS解决
71  asus p5vdc-x               开机跑到DE 内存不过        内存供电0.7V 换供电管解决
72  lenovo 服务器主板 `````    一闪即灭                   CPU供电管(505)一个
73  BIOSTAR TF 6100-939        开机不跑按桥会亮           加焊坏 换6100-A2笔记本桥解决
74  m2n8-vmx                   开机保护  一闪即灭         CPU供电管坏3个
75 七彩虹865 CONROE            开机不跑                   CPU无供电 换RT8802A解决
76  JW 845GV                   不通电                     换南桥 IO 网卡芯片(8100)解决
77  ASUS P5S533-TVM/S          开机保护  一闪即灭(6块)  换CPU供电管  换ADP3180
78  ECS 845GV-M2               不通电                     IO W83627THF换完解决
79  945gc-m2 l-i945gc          开机有复位不跑FF           IO IT8718F-S 换完解决
80  ECS 845GV-M                不通电 桥发烫              换DB的桥 换网卡解决
81  L4S5MG                     开机不跑 复位灯亮 IRDY     摘串口芯片解决
82  msi 7236 945pl             开机断电                   换南桥解决
83  L-NC51E                    开机FF                     加焊北桥解决
84  ASUS P5K                   不加电                     摘网卡 换南桥GB解决
85  PS533-TVM/S  方正          开机不亮 FF                北桥VTT不正常  换供电管解决
86  L-I945GC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换IO IT8718F-S 解决
87  MS 7309                    开机FF                     加焊集成桥解决
88  ASUS M2V-MX SE             开机掉电                   换IO IT8712F-S 解决
89  GA K8NF-9                  开机有复位不亮             加焊集成桥解决
90  945GC-M2 L-I945GC          不通电 CMOS跳线帽电压1V    换GB南桥解决
91  MS-7144 K8T NEO-V          不通电 强加电IO发热        换W83627THF解决
92  BIOSTAR GF6100AM2          开机有复位 压不跑码        CPU电容换 加焊北桥解决
93  BIOSTAR 945PL-A7B          开机一闪即灭               CPU供电上管坏(2 个)换完解决
94  FOXCOON 945P7AE            一闪即灭                   CPU供电上管坏(1个) 换完解决
95  ASUS P5PL2                 一闪即灭                   ADP 3181坏 换完解决
96  ASUS P5P800-VM/S           一闪即灭                   CPU供电驱动芯片3110坏(中间一路) 换完解决
97  ONDA N62G                  开机有复位 压不跑          加焊6100的北桥解决
98  MSI G31M-M3(MS-7529)     开机内存不过E1             刷A7528IMS解决
99  BIOSTAR 865G 775           开机不亮 南桥发烫          换EB的南桥解决
100 ASUS P5LD2-X               开机无复位              内存供电不对APW7120坏换RT9214解决
101 GA-MA770-US3               跑F2 F5 E5                 主板上有二个BIOS 将备份的换到主BIOS解决
102 BIOSTAR U8668-D            一闪即灭                   cpu供电管坏(1个)
103 ASROCK 775I65G             一闪即灭                   cpu供电管坏(1个)
104 ASUS P4GE-MX               不通电                     换DBM(笔记本南桥)解决
105 Lenovo P6I845/P1E          不通电                     换DBM(笔记本南桥)摘网卡解决
106 ONDA N61G                  不亮FF                     加焊北桥解决
107 MS-6552                    不通电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解决
108 ga-8i845pe-rz              不通电                     换DBM(笔记本南桥)解决
109 翔升 N61S                  不通电                     网卡短路摘了解决
110 ECS K8M890M-M              开机有复位不跑码         VTT1.2V只有0.6V供电管坏换完解决
111 l-i915f                    开机无复位                 换IO IT8712F-A解决
112 GA-8IPE1000-E              能开机无复位 南桥烫        AGP 供电管坏换完解决
113 ECS 661-M7                 开机不跑码  按一下痤会跑   加焊CPU座解决
114 GA-945PLM-S2               开机不跑 碰一下晶振跑C4    换协振电容解决
115 ecs p965t-a 1.0b           开机自动上电  跑到26掉电   换IT8712F-S 的IO解决
116 ABIT IL9 PRO-A             开机跑D1不亮               刷BIOS解决
117 syso am2 w83627dhg         不通电                     加焊集成桥解决                                             118 L-I945GC                   解决       换IO IT8718F-S 解决
119 BIOSTAR MCP6P M2+          开机无复位 北桥无供电      FP6321A坏换RT9214解决
120 ABIT NF-M2SV               开机无复位 无内存供电      5V稳压(八脚)芯片坏 直连解决
121 GA--8i865gme-775           开机C1不过                 刷BIOS解决
122 ECS 945GCT-M2              不通电                     换南桥解
123 L-I945GC                   开机对D0无复位 不亮不跑    换IO IT8718F-S 解决                                        124 BIOSTAR TF520-A2           开机C3                     刷BIOS
125 661FX-M7                   开机以C1-C3-10-77          刷BIOS解决
126 L-I865GVQ                  不通电  开关电压0.72V      开关旁三极管坏 换完解决
127 CMELP43D-G                 开机无复位     CPU无供电   L6713A坏 换L6703解决
128 MS-7258 PT890              开机无复位  内存供电不对   换MS-7G解决
129 BIOSTAR P4M80-M4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00    IT8705AF坏  换IT8705F解决
130 MS- 7143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00    加焊集成桥解决  6100                                       131 ABIT-VT7                   开机有复位  无CPU供电      ISL6556BCB坏    换完解决
132 ECS P4M266A-M2             时亮 时不亮                加焊CPU座解决
133 GA=845GV                   开机无复位                 北桥供电管坏换完解决
134 l-NC1Q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00    重植6100桥解决
135 FOXCONN865G7M              不通电  开关针电压0.27     换南桥解决
136 INTEL 945GNT               开机有复位不跑码 南桥烫    换GB开机无复位  解决
137 BIOSTAR945P A7A            开机复位灯闪 南桥有电容鼓  换电容和it8712F-A的IO解决
138 BIOSTAR NF520  A2G         没声音                     换ALC662声卡芯片解决
139 ASUS M2N8-VMX              USB都不能用                换6100-405-A3解决
140 ECS 661-M7                 开机不跑码  00             加焊CPU座解决
141 WINFAT600K8M8              开机不跑码  00             重植6100桥解决
142 L-I865GVQ                  一闪即灭                   换CPU供电管和ISL6566CRZ解决
143 BOSTAR GF6100M2            开机不跑码  按一下桥会跑   重植6100桥解决
144 ECS SF661-M3               开机不跑码  无CPU供电      换ADP3181解决
145 MSI 945NEO                 不通电                     换南桥解决
146 L-NC51M                    开机不跑码   有复位        重植6100桥解决
147 EPIA-ML                    不通电                     换VIA8235南桥解决
148 ECS 845GV-M2               不通电                     换DB南桥解决
149 910GL-L                    一闪即灭                   换ISL6556CRZ电源管理芯片解决(一个上管也坏)
150 BIOSTAR 945PL-A7A          开机不跑00                 CPU附近电容下部漏液 换完解决
151 INTEL D845EPI/D845GVSR     开机跑D3    电压都正常     刷BIOS解决

网友(2015-04-16):
是不是的 这么牛!

网友(2015-08-04):
说的这么绝对?不过有些还是可以尝试的!